求推荐28V直流转5V的稳压芯片

楼主:
求推荐28V直流转5V的稳压芯片,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电流多大?根据电流计算功耗,如果功耗较高则应选择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去TI、LT的官网选型。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直接去芯片厂商那边去选择芯片就好了。只有你用不到的没有没有的。。。。

网友:
43063 LM25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根据电流计算功耗,如果功耗较高则应选择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去TI、LT的官网选型。

谢谢,找到了

网友:
不就7805么

网友:
这个得用开关电源呀

网友:
28V直流转5V压差比较大,注意效率和散热

网友:
7805+大号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