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quartus时序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编译完成后timequest为红色就是说有时序不满足的地方是吗?连最简单的点亮LED灯也会报时序不满足,请问大神这个如何破?

网友:
没约束过时序,替你顶一个吧

网友A:
约束不满足就变红,你把时序违背路径具体显示出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约束不满足就变红,你把时序违背路径具体显示出来分析
就一个最普通的点灯程序也会出现时序不满足的情况吗?

网友:
点灯就不用管时序了,可以直接用。话说FPGA时序分析有点难,EDA课程不教这个。

网友:
时序不满足是不满足你设置的时序约束,跟设计是什么没有直接关系

很简单的来说,假如你加一个约束要让时钟可以跑到100GHz,这种约束不管你多简单的设计,这个时序都很难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