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安装孔 如何接地

楼主:
如果我想让安装孔接地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在其他软件设计中,可以把安装孔做一个封装,在原理图中就和地连在一起
不知道这样是否楼主的意思

网友:
给安装孔做个原理图文件和封装,在原理图中直接和GND连接在一起就行了,不过安装孔我们都是做不解地处理的。当然有些器件,比如USB这种金属外壳的接口,我们一般会通过两颗电容接到GND上

网友:
Allegro中把安装孔,当作是一个Package而不是一个Via。所以我们要放自己的安装孔时,就要利用Via来做一个Package。

就是这样了。自己发了很多时间才懂的。开始总找不到,后来发现那个选项中只能包含Package,试一下,可以,狂喜。

网友:
把安装孔当作一个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