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 OPENCL 是否支持双精度的浮点

楼主:
有个算法,实在GPGPU 上实现的,  并行度不够 请问ALTERA OPENCL 是否支持双精度的浮点

网友:
双精度太浪费逻辑资源,估计不会支持。期待官方给出解释。

网友:
这个不会  你有研究不?

网友:
这个月参加过opencl的培训,从培训过程了解到的信息,是可以支持双精度的

至于资源使用,要看具体应用,如果做乘法计算链,后续的资源使用率会根据链深度呈指数级增长,因为opencl不会自己舍弃精度,没有复杂计算链的话,双精度就看并行度了,并行度越高,资源需求按倍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