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4的好坏检测

楼主:
我一共焊了两块板子,有一块用仿真器做target congfiruration 的test时,显示是成功的(在报告结果的最下方);另一块总是显示失败的。1.8V的内核电压是由芯片内部的片载稳压器产生的,板子上过电调试后下电,我检测了1.8V对数字地之间的电阻值,50欧多一点,我怀疑芯片已经烧坏了。能连上仿真器,但是烧不尽程序,报错说是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我用示波器观察了复位芯片CAT811的输出引脚,看到奇怪的尖峰脉冲。

怎么检测DSP的好坏,请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拆掉复位芯片试试。我之前也是28335的stm706复位芯片有问题,导致芯片能连接,但是不能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