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2007学习分享之从这里入门<一>

楼主:
       之前有了解过ZigBee的由于TI的ZigBee (CC2530等)采用的是8051+无线芯片的模式,导致本人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要是对51已经无大爱了。但最近有项目需要使用到ZigBee ,没办法又得重新开始
      个人认为对ZigBee 的学习其实就是对TI提供的Zstack协议栈进行学习,而Zstack采用的优势OSAL的模式,所以需要对其系统进行一定的学习。虽然,本人也一直在努力写一个这样类似的架构tpOS II,但对Zstack的学习还是不容易。

    Zstack的工程代码被划分为多个网络层,但实际上我们要更改的其实还是在应用程,而其他地方基本上不需要修改。

网友:
ZStack对用户开发的两个接口函数:一个是初始化,一个是触发事件。这两个任务的接口都在OSAL_SampleApp.c文件中。

1. 在tasksArr数组中添加触发事件处理函数XXX_ProcessEvent,用户需要在这个函数中实现事件的处理,例如:按键时间、网络时间、还有一些用户自定义的事件等。而调用这个函数使用的是回调的方式实现的。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 = {
  macEventLoop,
  nwk_event_loop,
  Hal_ProcessEvent,
#if defined( MT_TASK )
  MT_ProcessEvent,
#endif
  APS_event_loop,
#if defined ( ZIGBEE_FRAGMENTATION )
  APSF_ProcessEvent,
#endif
  ZDApp_event_loop,
#if defined ( ZIGBEE_FREQ_AGILITY ) || defined ( ZIGBEE_PANID_CONFLICT )
  ZDNwkMgr_event_loop,
#endif
  xxxApp_ProcessEvent
};

2. 初始化函数放在初始化任务函数中的,还是在初始化任务后,并分配任务ID给相应的任务。

void osalInitTasks( void )
{
  uint8 taskID = 0;

  tasksEvents = (uint16 *)osal_mem_alloc(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osal_memset( tasksEvents, 0,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macTaskInit( taskID++ );
  nwk_init( taskID++ );
  Hal_Init( taskID++ );
#if defined( MT_TASK )
  MT_TaskInit( taskID++ );
#endif
  APS_Init( taskID++ );
#if defined ( ZIGBEE_FRAGMENTATION )
  APSF_Init( taskID++ );
#endif
  ZDApp_Init( taskID++ );
#if defined ( ZIGBEE_FREQ_AGILITY ) || defined ( ZIGBEE_PANID_CONFLICT )
  ZDNwkMgr_Init( taskID++ );
#endif
  xxxApp_Init( taskID );
}

网友:
完成了接口函数的添加,下面就是对接口函数的实现了,对于这两个函数的实现来说,也不是用户可以随便写的,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进行。

1.初始化函数

         分配任务ID->清除网络状态->清除消息ID->周期性消息的设置[时间触发类事件通过这个设置后发出]->闪烁消息设置[按键触发类事件通过此设置发出]->APS层端点描述->端点注册->按键注册->组设置->其他设置。

void XXX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XXXApp_TaskID = task_id;
XXXApp_NwkState = DEV_INIT;
XXXApp_TransID = 0;

// 初始化用户使用到的硬件资源

  // Device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can be added here or in main() (Zmain.c).
  // If the hardware is application specific - add it here.
  // If the hardware is other parts of the device add it in main().

#if defined ( BUILD_ALL_DEVICES )
  // The "Demo" target is setup to have BUILD_ALL_DEVICES and HOLD_AUTO_START
  // We are looking at a jumper (defined in SampleAppHw.c) to be jumpered
  // together - if they are - we will start up a coordinator. Otherwise,
  // the device will start as a router.
  if ( readCoordinatorJumper() )
    zgDeviceLogicalType = ZG_DEVICETYPE_COORDINATOR;
  else
    zgDeviceLogicalType = ZG_DEVICETYPE_ROUTER;
#endif // BUILD_ALL_DEVICES

#if defined ( HOLD_AUTO_START )
  // HOLD_AUTO_START is a compile option that will surpress ZDApp
  //  from starting the device and wait for the application to
  //  start the device.
  ZDOInitDevice(0);
#endif

  // Setup for the periodic message's destination address
  // Broadcast to everyone
  XXX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
  XXXApp_Periodic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XXXApp_Periodic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

  // Setup for the flash command's destination address - Group 1
  XXXApp_Flash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Group;
  XXXApp_Flash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XXXApp_Flash_DstAddr.addr.shortAddr = SAMPLEAPP_FLASH_GROUP;

  //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XXXApp_epDesc.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XXXApp_epDesc.task_id = &SampleApp_TaskID;
  XXX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XXXApp_SimpleDesc;
  XXX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
  afRegister( &XXXApp_epDesc );

  // Register for all key events - This app will handle all key events
  RegisterForKeys( XXXApp_TaskID );

  // By default, all devices start out in Group 1
  XXXApp_Group.ID = 0x0001;
  osal_memcpy( XXXApp_Group.name, "Group 1", 7 );
  aps_AddGroup( XXX_ENDPOINT, &XXXApp_Group );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HalLcdWriteString( "SampleApp", HAL_LCD_LINE_1 );
#endif
}

2. 事件处理

事件的处理需要注意,这里的处理事件有两种:一种是系统时间(switch里边处理的就是),一种是用户事件(switch后面处理的事件)。

AF_INCOMING_MSG_CMD事件中,用于对网络消息的处理,例如发送消息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进行的。
ZDO_STATE_CHANGE事件中,用于对网络变化的处理,例如启动周期性的事件,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最后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周期性的事件就需要网络变化事件的启动,后面用户周期的处理共同实现的。

uint16 XXX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XXX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 Received when a key is pressed
        case KEY_CHANGE:
          XXXApp_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OTA) for this endpoint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XXXApp_MessageMSGCB( MSGpkt );
          break;

        // Received whenever the device changes state in the network
        case ZDO_STATE_CHANGE:
          XXX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XXX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XXX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XXX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 Start sending the periodic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
            osal_start_timerEx( XXXApp_TaskID,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
          else
          {
            // Device is no longer in the networ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 if one is available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XXX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Send a message out - This event is generated by a timer
  //  (setup in XXXApp_Init()).
  if ( events &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 Send the periodic message
    XXXApp_SendPeriodic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XXXApp_TaskID,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osal_rand() & 0x00FF))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XXX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网友:
通过前面的几贴,原则上已经完成了是zigbee入门编程了。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设备在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设置设备类型:协调器(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路由器(可以有多个,用于端点数据的转发功能),终端节点(用于数据的采集)。一般来说,一个网络都会有这3种设备,所以,我们需要三个工程编写三个代码。但是为了管理,TI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把这三个工程新建在一起,通过在Workspace下面进行选择。

    在编辑什么设备时,我们需要选择到相应的工程,对于这种管理方式我们为TI点个赞吧。同时问一下,你会现在这样的工程吗?说实话,我之前不会,看来这个工程后会了,又学了一招,不错吧。

那么如何实现了,其实很简单:

点击菜单Project->Eidt Configura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删除,确定等即可。

在新建的工程中,会包含之前的工作中的所有内容,但不同的工程可能有不同的文件,所以,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包含不同的文件。

在需要删除或者添加的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g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Exclude from buid选项将在工程中删除,此时,在工程中看见的是文件前面有个叉,如果没有勾选,则文件在工程中是有效的。

TI的工作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三种设备的宏定义。

包含的文件不一样:Router 包含f8wRouter.cfg,EndDevice包含f8wEndev.cfg,Coordinator包含f8wCoord.cfg

网友:
在完成以上三个工程后,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工程进行不同的宏定义,而不是通过代码进行修改,因为如果通过代码进行宏编译的修改,会影响到其他工程,因为这三个工程使用了很多相同的文件。为此我们只能通过设置进行宏编译设置。

这种设置在IAR和KEIL里边都有,很都人都不习惯,但为了方便工程的管理,一定要习惯这种设置。还记得刚几年前准备学习zigbee的时候,就是应为TI提供的工程是IAR编写的,而之前只习惯用keil所以,一直不习惯,就没有学习。通过这几年的使用,居然不喜欢用keil了,还是IAR用起来方面,要不你也试试。

宏编译设置,其实很简单,点击要设置的工程,点击右键,选择设置,在后面的红框中写入相应的宏即可。

网友:
楼主的技术帖一直很有内容,看起来很感觉,支持楼主,加油!!!

网友:
不错不错,这几个点都说透了。

网友A:
哈哈,楼主说的这几点我也知道。但是,我不会总结。写出这么棒的东西!

网友:
真不错,板凳学习一下

网友:
对于入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说的这几点我也知道。但是,我不会总结。写出这么棒的东西!

学习学习尝试写下,也许几篇过后就的心用手了,我们小编写文章也是这个,开始觉得写个文章,难呀,但是几篇过后,觉得越来越如鱼得水了

网友:
谢谢大牛的乐于奉献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