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配置问题(LPC4357)

楼主:
现在看4357的LCD控制器部分,很多问题手册上讲的有些模糊,求高手帮忙解答。。。

先上一个TFT同步方式的时序图,2楼提问。

网友:
1.配置寄存器中有两个DMA基址寄存器,上面板UPBASE和下面板LPBASE。对于TFT这种单面板来说,是怎么用这两个基址呢?还是只用其中一个?
2.关于中断,垂直比较中断描述的比较清楚。。但是另外三个FIFO下溢中断/基址更新中断/总线错误中断。
  DMA操作在LCD控制器使能后应该是自发执行的,由于不受控制,它的FIFO溢出是否需要对控制器进行复位操作,另外,总线错误是否也需要复位操作,如果不用复位一般怎么处理?
基址更新中断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写入LPBASE/HPBASE还是控制器自行将LPBASE/HPBASE写入相应的当前寄存器?
3.调色板是怎么用的,控制器有一张256字的表。TFT 1:5:5:5数据模式可以使用,每个数据是如何与调色板中的表项进行映射输出的?
4.游标帧同步是什么概念,游标开启的话不是每帧LCD数据都要刷入的吗,怎么还分同步与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