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一个问题,STM32不用外部晶振

楼主:
想到了一个问题,STM32不用外部晶振,程序也不对系统时钟初始化,启动后是什么样的?外挂晶振,但是还是不对系统时钟初始化,启动后又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上电的时候都是以IRC运行,然后由软件配置其他的时钟,,,stm 32应该也是这样吧

网友:
这个不需要试,STM32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上电后都有一个默认状态,默认使用内部的振荡器,最终得到的频率是多少都有说明。其实现在绝大多数MCU都是这样的,内部带一个IRC,上电的时候用的是这个IRC,不配置都没有问题。只有早期的芯片没有IRC,需要外部的晶振。

网友:
看一下startup_xxxx,里面有system_init这个会设为hsi

网友:
3楼的正解

网友:
默认是内部RC 电路,16M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