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做简单的GPIO实验

楼主:
第一次用lpc1768写了几行代码,目的是想翻转p0[28]口上的LED,但是看不到引脚变化。大神帮忙看下,谢谢啦,

网友:
低级错误,配置选择了仿真,没有真正下载到板子上。代码是OK的

网友A:
700数值太小,另外系统给的SystemInit不必重新实现为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数值太小,另外系统给的SystemInit不必重新实现为空
嗯嗯,我按你的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数值太小,另外系统给的SystemInit不必重新实现为空
我把SystemInit的删掉就提示test1.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lpc17xx.o).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SystemInit的删掉就提示test1.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lpc17xx.o).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你把system_LPC17xx.c 添加到你到工程里面,然后将system_LPC17xx.h 的文件路径添加到编译器查找目录里面。
不知道这两个文件位置的话,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

这个函数很重要,配置系统时钟的。

网友:
另外你可以到http://www.lpcware.com/下载对应芯片的外设驱动库,学起来会省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system_LPC17xx.c 添加到你到工程里面,然后将system_LPC17xx.h 的文件路径添加到编译器查找目录里面。
不知道这两个文件位置的话,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

这个函数很重要,配置系统时钟的。
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system_LPC17xx.c 添加到你到工程里面,然后将system_LPC17xx.h 的文件路径添加到编译器查找目录里面。
不知道这两个文件位置的话,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

这个函数很重要,配置系统时钟的。

然后将system_LPC17xx.h 的文件路径添加到编译器查找目录里面。 这个编译器查找目录是在哪里设置的,我找了一晚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将system_LPC17xx.h 的文件路径添加到编译器查找目录里面。 这个编译器查找目录是在哪里设置的,我找了一晚上没找到
C/C++

网友B:
添加了路径,但是貌似没有效果呢。能再帮忙看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了路径,但是貌似没有效果呢。能再帮忙看下不
system_LPC17xx.c 文件添加到工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_LPC17xx.c 文件添加到工程了吗?

添加了,搞定啦,谢谢你

网友:
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设置错了吧?PINSEl0应该是PINSEl1吧?

网友:
P0.28引脚需要一个上拉电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