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903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
我用atmage128控制7903进行采样,采用三线无标忙cs模式,每次采到的16位数都是0x8000。SDO只有在CNV刚刚回到低电平时出现高电平,之后的时钟下降沿都是低电平。PS:我差分输入in-接地,in+接信号端。哪位大神救我

网友:
我顶 不能沉啊 大神 快来救我

网友:
18美元的ADC,楼主土豪啊  不如扔给我帮你调吧
这类片子时序很简单,你确认下SDI上拉没问题,接口电平能够匹配没问题这类先。试试CNV上升后保持几uS,然后再下降,让它有足够的时间转换。除非片子有问题,一般很容易的

网友:
帮顶一下,解决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
帮顶一下,不能沉啊~~~https冒号//ezchina点analog点com/search点jspa?q=AD7903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