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元件库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元件库,添加到原理图的库列表里,但点击edit出现如下问题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记住以下几步:
1.在protel99se 中,新建原理图元件库文件(重新命名且后缀为.lib),然后打开此元件库文件并执行菜单“Tools工具\NewComponent新建元件”命令,
2.在所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新建元件的名称,数字、英文、中文均可,再在编辑区绘制出元件图形,最后点击主工具栏中的保存图标即完成一个元件的创建。

3.重复执行菜单“Tools工具\NewComponent新建元件”命令,方法同上一一创建其它元件。

4.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中执行菜单“Design设计\Add/RemoveLibrary--添加/删除元件库”命令

5.将此自建元件库文件添加到当前元件库列表中即可调用该库中的元件进行绘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以下几步:
1.在protel99se 中,新建原理图元件库文件(重新命名且后缀为.lib),然后打开此元件库文件并执行菜单“Tools工具\NewComponent新建元件”命令,
2.在所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新建元件的名称,数字、英文、中文均可,再在编辑区绘制出元件图形,最后点击主工具栏中的保存图标即完成一个元件的创建。

3.重复执行菜单“Tools工具\NewComponent新建元件”命令,方法同上一一创建其它元件。

4.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中执行菜单“Design设计\Add/RemoveLibrary--添加/删除元件库”命令

5.将此自建元件库文件添加到当前元件库列表中即可调用该库中的元件进行绘图。
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做的,但是出现了上述问题,另外,在元件库里再画一个新元件保存后,在原理图的新元件库里却没出现这个新元件,因此也没办法调用

网友A:
什么系统?WIN7系统下,protel99se的库添加会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WIN7系统下,protel99se的库添加会失败。
XP系统

网友:
把软件卸载干净,重新安装到C盘,安装一下Protel99SP6补丁,不费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