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信问题

楼主:
STM32与PC串口中断通信没问题(pc发STM32收,再回显),用相同的程序用STM32接收FPGA串口发的数据,再用串口助手调试,收到的全是问号????????,这说明收到的数据有问题,这是为啥呢?

网友A:
stm32的程序不变,接收到的数据不同,先看fpga发送是否正确,具体分析FPGA的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程序不变,接收到的数据不同,先看fpga发送是否正确,具体分析FPGA的程序吧。

FPGA发的是字符串,STM32应该如何接收再回显呢,就是STM32对fpga串口发的字符串怎么处理,这跟PC应该是不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發的是字符串,STM32應該如何接收再回顯呢,就是STM32對fpga串口發的字符串怎麼處理,這跟PC應該是不同的吧
妳想复杂了,FPGA应该跟PC一样,因为妳的STM的串口程序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