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高频模式下串口配置问题 急急急!!

楼主:
项目用的是msp4305438A  之前用的是8M的晶振,现在换成了25M的。关于串口配置的问题  查表发现数据手册上只给出了最高20M的各个位设置。同时手册上提到了一种过采样模式。这种模式支持以高输入时钟频率采样UART位流。想请教各位大神,换成25M之后是否需要过采样模式,如果需要,UCBRFx这个位该怎么设置?

网友:
根據手冊上的數據說明似乎5438的UART模塊只能支持到最高20M的頻率輸入=。=。。。你可以選擇一個頻率低點的時鐘來源。。。。比如說ACLK?

网友A:
5438A可以跑25M的,TI手册上说跑高频需要设置内核电压,程序如下,另外给个小软件给你,430串口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38A可以跑25M的,TI手册上说跑高频需要设置内核电压,程序如下,另外给个小软件给你,430串口配置的

谢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