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处理器怎么接16位A/D?

楼主:
板子上只有8位的数据输入口,想用16位A/D的话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16位AD很正常呀,可以用2组IO去读取数据,串行的更简单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不过看楼主的意思是想用CPU的数据总线了。很多16位数据的AD都有很多数据读取方式,比如AD7656,AD7606等,可以选择16位并口,8位并口,SPI口等模式。建议你详细看一下你的AD的数据手册,没准儿也有8位数据并口连接方式呢。如果没有只能用IO模拟了,不过处理起来就不如总线方便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