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PLD的时钟问题

楼主:
在使用DSP的时候经常会用CPLD进行一些扩展接口,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么用过,用2812有一段时间了,以前扩展用的是74LVC245扩展了几个输入输出口。由于功能的扩展,再实用简单的逻辑器件扩展就显得比较麻烦了,因此也想用CPLD进行扩展。
我没有使用CPLD的经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CPLD对时钟有什么要求,比如2812的最高时钟可达150MHz,我想把CPLD挂到总线上,用类似74LVC245的逻辑进行扩展,以及几个简单的与或操作。
在网上找了一款比较简单的芯片EPM240,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对CPLD的印象是觉得CPLD是一种可编程的逻辑阵列,编程后类似74系列的逻辑芯片。这样的话好像不需要时钟信号吧,可是我看EPM240的一些学习板都有时钟输入。
没有用过CPLD,请各位给点儿意见!

网友A:
如果CPLD纯粹完成组合逻辑功能,没有时钟也是可以工作的
简单的IO扩展,应该也是属于组合逻辑功能
DSP频率相对比较高,要看看选的CPLD速度是不是匹配
一般几百M都能达到,最好还是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CPLD纯粹完成组合逻辑功能,没有时钟也是可以工作的
简单的IO扩展,应该也是属于组合逻辑功能
DSP频率相对比较高,要看看选的CPLD速度是不是匹配
一般几百M都能达到,最好还是确认一下

谢谢,我看一下资料,由于DSP上扩展可以设置等待周期,因为几十M的速度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了。我再详细的看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看一下资料,由于DSP上扩展可以设置等待周期,因为几十M的速度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了。我再详细的看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再次感谢!

  8客气,一起学习

网友:
几十M 没问题的

网友:
还要考虑一下在cpld中完成那些事情 逻辑资源够不够

网友:
没有时钟的话也可以完成一些与或操作的,这是属于异步执行,有时钟就属于同步执行,效果好些,搞干扰强一点,

网友:
EPM240可以用在300Mhz的时钟上,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