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Z的wifi平衡车

楼主:
   本人参与制作的一个可以用手机控制的平衡小车,当时是参加校的电赛,可以实现自平衡功能。在手机客户端有app软件,可以用按键控制小车的运动,还可以用重力感应控制。还有可以语音功能,也可以控制小车的运动还可以控制小车的车头灯。
   现在就来介绍小车的各个部分吧:
主控模块:PIC32MZ,是微芯公司最新出的一款32位的开发套件。主频可达200M。我就是让它一直跑到200M
下面晒出它的靓照:
那个接口太坑爹了,我还专门去国外买了这种接口来做这个板子的扩展底板,立马上图:
实物图:

板子是工厂打板,黑色的高大上。
这坑爹的接口用刀头焊的焊工就是这么来滴,焊废3个,内个30+,一下子100多就这样没了,心痛呀。
有了扩展的底板后,我就进行主板的设计,主板主要分3个模块,一是电源模块。采用3路,一路供给PIC32MZ的套件板子,用lm2940 -5先降到5V,再然后经过ams1117-3.3降到3.3V最终供给PIC32MZ主控。这样做是为了降低线性稳压芯片的发热量。因为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转换效率太低,失去效率部分是通过热能出去的,而我们的的电池采用8V多供电,如果一开始就降到3.3V,电源芯片很大可能会因为过热而永久损坏。第二路也是这是采用上述的两级降压,只不过5V的是用ans1117-5,这路电源是供给屏幕,EMW3162 WIFI模块和集成MPU6050GY-86模块。还有最后一路是用lm2596开关电源芯片做的,是供给前面的大功率的车头灯用的。
下面晒出的板子的靓照:

这是主板的原理图和PCB
板子的实物图:
焊接后的图:
现在来组合他们了:
由于wifi的封装画错了,搞到wifi装在板子的底下,一个设计的小bug,还好对本作品没有啥影响。
然后就是电机驱动了,电机驱动用经典的BTS7960,做过飞卡的童孩都对这个芯片很熟悉。

驱动板也是工厂打板滴
实物图就是小盒子底下红色的电路板:
下面附上当时拍的视频,小车做得很挫

网友A:
很好,值得细看

网友B:
这款芯片不错,看了一段时间了
是mips core的吧,资源也不错,不一定是你这款 mx系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芯片不错,看了一段时间了
是mips core的吧,资源也不错,不一定是你这款 mx系列吧
我这的确是PIC32MZ的,可以达到200M的,PIC32MX的嵌入式入门套件和PIC32MZ板子看起一样的,但芯片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值得细看

我现在在筹划出一个PIC32MZ的入门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在筹划出一个PIC32MZ的入门教程

顶强仔!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这小车做的不错,自己买插座,看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心。
Microchip的开发工作用着一点也不人性化,IO太难引出了!
还得花高价买他配套的扩展板。

网友E:
200M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另外,MZ和MX的主要区别在哪?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了  花了大力气

网友F:
手机APP能发给我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APP能发给我一个吗?
好像卸载了,这个app不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人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强仔!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这小车做的不错,自己买插座,看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心。
Microchip的开发工作用着一点也不人性化,IO太难引出了!
还得花高价买他配套的扩展板。
那接口贵得要死国内TB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0M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另外,MZ和MX的主要区别在哪?

内核改进了,速度提高了,接口丰富了,存储容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M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另外,MZ和MX的主要区别在哪?
当时想用来实现而已,的确大材小用,我寒假要发掘发掘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核改进了,速度提高了,接口丰富了,存储容量大了!
对的,2M的flash

网友G:
顶,你是去上海参加比赛的同学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顶,你是去上海参加比赛的同学对吧
你也知道,对的,你也是去过上海比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也知道,对的,你也是去过上海比赛的??

不是,只是一直关注P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只是一直关注PIC
我也有幸接触到PIC,他们的评委挺好的,我还跟何英伟先生合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在筹划出一个PIC32MZ的入门教程

我第一个支持!!!!!

网友H:
PIC32MZ可以使用PICKIT3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PIC32MZ可以使用PICKIT3仿真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第一个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H:
那赶紧的啊!时间不等人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赶紧的啊!时间不等人啊!!!!!!!!!!!嘿嘿

最近一堆事

网友H: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PIC32MX795F512L的CN电平变化通知中断,进不了中断,强哥,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使用查询法是可以的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PLL     //????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 1:2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PPL ?? 1:20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1      //???? 1:1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8      //????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
#pragma config ICESEL   = ICS_PGx2   //????2

void CN16_Init(void);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i);

void __attribute__ ((vector(32)))__attribute__((interrupt(IPL4)))_CNInterrupt(void)
{
        if(IFS1bits.CNIF == 1)
    {
            IFS1bits.CNIF = 0;
            PORTAINV = 0x00ff;
    }
}

main()
{
    DDPCONbits.JTAGEN = 0;

    CN16_Init();
    while(1);
      /*
    {
        if(IFS1bits.CNIF == 1)
        {
            Delay_xmS(30);
            if(PORTDbits.RD7 == 0)
            {
                while(PORTDbits.RD7 == 0);
                IFS1bits.CNIF = 0;
                PORTAINV = 0x00ff;
            }
        }
    }
       */

}

void CN16_Init(void)
{
    TRISA = 0xff00;       //RA0~RA7?????
    PORTA = 0x00ff;       //RA0~RA7?????

    TRISD = 0xffff;

    IFS1bits.CNIF = 0;

    CNCONbits.ON = 1;
    CNENbits.CNEN16 = 1;

    CNPUEbits.CNPUE16 = 1;
    //IPC6SET = 0x00140000;
   // IPC6SET = 0x00030000;

    INTCONbits.MVEC =1;
    IEC1bits.CNIE = 1;
}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i)                 //????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Nop();
                for(j=0;j<255;j++)
                {
                        Nop();
                        ClearWDT();
                }
        }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PIC32MX795F512L的CN电平变化通知中断,进不了中断,强哥,帮忙看看,哪里的问 ...

现在在复习期末考试,我两天后给你答复吧,现在很忙

网友I:
楼主费心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费心了,赞一个!

谢谢支持,你也在用P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