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6678在Debug之后,CCS直接运行8个核

楼主(2015-01-30):
C6678在Debug之后,CCS直接运行8个核
这两天在调试C6678,之前还是好好的,同一个工程现在在Debug完成之后,没有进行其他任何操作,8个核就直接running,现在换其他任何一个工程(以前在线调试没有任何问题)也是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啊????
TI C5000_C6000

网友A:
不会是你在程序中把其他7个core解复位了吧?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只有把8个core绑定到一个group才可以用一个仿真器同时操作8个core吧

网友B(2015-04-29):
首先直接跑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加gel吧?其次8个一起跑是不是核的设置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