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第11章DAC(直接输出和DMA方式传输)

楼主:
第十一章  宝马1768——DAC(直接输出和DMA方式传输)

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 IDE版本4.60.0.0
主机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平台:旺宝NXP LPC1768开发板

11.1 DAC
11.2 程序说明
11.3 实验现象
1DAC
     LPC1768内部集成了一个10位的DACP0.26输出,采用的是电阻串联式结构,并且带有缓冲输出,最大输出频率为1MHz,支持DMA控制输出,其结构如下:
相关寄存器:
DACR数据寄存器:包含输出值和输出能力。
根据计算可以得出输出电压为Vo=Vref*Value/1024)。因此将数据传入到DACR寄存器时需要左移6位。
DACCTRL控制寄存器:使能DMA操作并控制DMA定时器
DACCNTVAL重装计数值寄存器,当使能DAC DMA转换和计数操作后,计数器开始递减,递减到0后重新装入DACCNTVAL计数器值,并且执行DMA一次转换,因此当使用DMA输出时,改变DACCNTVAL值可以改变输出频率大小。
2、程序说明:
    本次程序将分两种方式介绍,直接输出和DMA方式输出
DAC直接输出
本例程只使用DAC的普通输出,并未用到DMA,因此只需将P0.26配置成为DAC输出模式,将要输出的值写入到DACR寄存器即可,其代码如下:
void DACInit( void )
LPC_PINCON->PINSEL1 = 0x00200000;          //设置P0.26DAC输出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SystemInit();                        //初始化目标板
DACInit();                        //初始化DAC引脚
#if USE_LCD                 //如果使用LCD显示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清屏
LCD_SetTextColor(Red);        //设置字体颜色
LCD_SetBackColor(Black);         //设置背景颜色
LCD_DisplayString(50, 50, "*** DAC Test ***");
#endif
while (1)
{
for (i = 0; i < 45; i++)
{
LPC_DAC->DACR = (GusSinTable << 6);  //更新输出
}
}
}
DAC DMA输出
int main(void)
{
int i;
SystemInit();                         //初始化目标板
    for(i=0; i < WAVE_SAMPLE_NUM; i++)        //转换成正弦表
        sinusoide = 512*sin(2*PI*i/WAVE_SAMPLE_NUM);
    for(i=0; i < WAVE_SAMPLE_NUM; i++)
        sinusoide = ((sinusoide + 512) << 6) | 1 << 16;
//偏移量512 左移16位 最大输出电流350uA 最大时间2.5us
    LLI0.source      = (uint32_t) &sinusoide[0];
            LLI0.destination = (uint32_t) &(LPC_DAC->DACR);
            LLI0.next        = (uint32_t) &LLI0;
    LLI0.control     = 1<<26 | 2<<21 | 2<<18 | WAVE_SAMPLE_NUM;
DACInit();                  //初始化DAC
DMA_Init();        //初始化DMA
#if USE_LCD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清屏
LCD_SetTextColor(Red);        //设置字体颜色
LCD_SetBackColor(Black);         //设置背景色
LCD_DisplayString(50, 50, "*** DAC Test ***");
#endif
while (1)
{
}
}
void DACInit( void )
{
LPC_PINCON->PINSEL1 = 0x00200000;                  //设置P0.26DAC输出
LPC_DAC->DACCTRL=1<<3 | 1<<2 | 1<<1;         //使能双缓冲 超时计数器DMA
LPC_DAC->DACCNTVAL = 250;        //定时时间,可改变输出频率
}
void DMA_Init (void)
{
LPC_SC->PCONP  |= (1 << 29);           //使能DMA时钟
    LPC_GPDMA->DMACConfig = 1;         //使能DMA控制器

    LPC_GPDMACH0->DMACCSrcAddr= (uint32_t) &sinusoide[0];//设置源地址
    LPC_GPDMACH0->DMACCDestAddr   = (uint32_t) &(LPC_DAC->DACR);                               //设置目标地址
    LPC_GPDMACH0->DMACCLLI=(uint32_t)&LLI0;    //下一个链表项

LPC_GPDMACH0->DMACCControl =  WAVE_SAMPLE_NUM
| (2 << 18)           //源地址数据宽度32
| (2 << 21)           //目标地址数据宽度32
| (1 << 26) ;          //源地址自动增加
LPC_GPDMACH0->DMACCConfig= 1           //使能通道0
                                    | (0 << 1)         //源存储器
                                    | (7 << 6)         //目标地址为外设DAC -7
                                    | (1 << 11);        //存储器到外设
}
3、实验现象:
将示波器探头连接到P0.26引脚,测试输出波形,可以观察到正弦波输出,改变正弦表的值可以修改输出波形,在for循环中添加延时函数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也可在DAC DMA输出例程中修改DACCNTVAL 寄存器值可以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
今天没事,实测了一下,最大频率远大于1M,3M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