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对齐元件

楼主:
  Fine-tunes the alignment of already placed components to maximize routing channels and printed-circuit board real estate, using the following criteria:
Components must exist on the same subclass.元件必须在同一类,同一层 More than one component must be chosen. 对象数目必须1个以上 Components must not have the FIXED property assigned to them. 元件没有固定属性
Available only in the Placement application mode, this command functions in a pre-selection use model, in which you choose at least two components first, then right click on the component you want to serve as the reference and execute the command.
1,选中Setup->Placement application mode
2,选中需要对齐的所有对象
3,右键点击参考对象,或者在空白处按住Shift 右键单击,弹出菜单中选择Align component.
注意,如果元件散落成X,Y方向都有可能对齐的样式,软件会选择其中不会造成Align 后元件重叠的那种方向进行对齐。

网友:
实验证明16

网友:
可以选中元件,右键选中align component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