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裸跑程序的问题。

楼主:
裸奔的时候,必须要preloader吗?
如果自己搞start.s,怎么和qsys生成的硬件信息连接起来呢?

网友:
好像裸奔有
preloader+baremetal
或baremetal+baremetal两种.
像后者那样裸奔应该可以,,但好像没意义...

网友:
旁听,虽然不懂,但是慢慢会理解的

网友:
QSYS不是会生成一个handoff的文件咩?那个是相关硬件的一些定义,把这个利用起来就OK了

preloader不是必须的,因为芯片内部固化了boot rom,start.s没法放在0地址直接跑,start.s的入口需要配合boot rom的启动程序即可

使用方式就是这么灵活,看你喜欢哪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