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调试问题。!感谢各位大大

楼主:
小弟刚开始用STM32F103VET6。现在要实现从AD采集模拟量,然后希望通过串口在visual scope上显示实时的波形! 请问:1,串口通讯用什么样的协议?USB转串口是用的 USB转UASRT转换器么?
2,AD采集的模拟量是通过DMA直接通过串口与电脑通讯还是怎样?

网友:
1. 串口只定义了硬件特性,软件方面的协议必须自己定义,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尽量定义一个完整是数据帧,有帧头,帧尾,数据长度,数据,校验等
2. AD采样可以使用DMA与串口通信输出,可以减轻CPU的工作,如果CPU不是很忙,也可以用CPU控制串口收发

网友:
1,串口通讯用什么样的协议?单片机和上位机,是吧,这个你自己定就可以了啊。简单,可靠就行。USB转串口,是usb转串口线。

网友:
协议用标准的MODBUS吧
2要看距离,就几米的话用RS232就行,远一些就用RS485,电脑端用USB-485就行

网友:
协议你自己可以定的呀,完全开放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