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中graph显示图像时怎么是纵坐标的显示范围变宽啊

楼主:
dual time中的设计如上图所示,两个缓冲区的大小都是256的

但是运行仿真之后的结果如上图所示,纵坐标 只能显示0到100,程序没问题,幅值并不是无限大,
只是纵坐标的问题,怎么才能把纵坐标跳的长一点啊,是在第一个图中修改还是在其他窗口中修改啊?

网友:
不要沉啊,

网友A:
我记得在第二张图的你的波形上面红色叉叉那里的一排,可以稍微修改的

网友B:
我记得是自动适应的吧,我用的时候没有专门设置过纵坐标。你先看看数组里的数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自动适应的吧,我用的时候没有专门设置过纵坐标。你先看看数组里的数对不对
数组里的数很小,但是显示的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第二张图的你的波形上面红色叉叉那里的一排,可以稍微修改的
我都试了一遍,好像不行啊

网友:
记得好像是自适应的吧

So TM what......?

网友:
改一下DSP Data type试试?这个要跟实际的数据类型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