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死区的科普贴

楼主:
死区时间是PWM输出时,为了使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发生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个保护时段。通常也指pwm响应时间。

  由于IGBT(绝缘栅极型功率管)等功率器件都存在一定的结电容,所以会造成器件导通关断的延迟现象。一般在设计电路时已尽量降低该影响,比如尽量提高控制极驱动电压电流,设置结电容释放回路等。为了使IGBT工作可靠,避免由于关断延迟效应造成上下桥臂直通,有必要设置死区时间,也就是上下桥臂同时关断时间。死区时间可有效地避免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一个桥臂未完全关断,而另一桥臂又处于导通状态,避免直通炸模块。

  死区时间大,模块工作更加可靠,但会带来输出波形的失真及降低输出效率。死区时间小,输出波形要好一些,只是会降低可靠性,一般为us级。一般来说死区时间是不可以改变的,只取决于功率元件制作工艺!

  死区时间是指控制不到的时间域。在变频器里一般是指功率器件输出电压、电流的“0”区,在传动控制里一般是指电机正反向转换电压、电流的过零时间。死区时间当然越小越好,但是所以设置死区时间,是为了安全。因此又不可没有。最佳的设置方案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越小越好。以不炸功率管、输出不短路为前提。
   ---------------------------------------------------------------------------------------------------------------

网友:
一同进步  嘿嘿

网友:
我是小白   得继续学习

网友A:
在某些电源控制芯片中,死区时间是可以调整的。
由于功率器件参数的分散性,死区时间往往要留有一定余量,使得关断时间最大的器件也能够保证安全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某些电源控制芯片中,死区时间是可以调整的。
由于功率器件参数的分散性,死区时间往往要留有一定余量,使得关断时间最大的器件也能够保证安全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死区时间改怎么算呢?

AN2007-04-deadtime calculation.pdf

网友:
写得不错啊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死区时间改怎么算呢?

这个你得看你用的管子的参数,再配置一下单片机的寄存器就好,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版主  其实都是复制的  不过图是我自己画的,上面的字也是自己写的,就是介绍死区是怎么一回事,小白刚入,共同学习,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谢谢版主  我会继续努力的  嘿嘿

网友D:
软开关 还要加上 电容的扫除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开关 还要加上 电容的扫除时间。

不懂 还请大神详解  嘿嘿

网友:
死区时间是指控制不到的时间域。在变频器里一般是指功率器件输出电压、电流的“0”区,在传动控制里一般是指电机正反向转换电压、电流的过零时间。死区时间当然越小越好,但是所以设置死区时间,是为了安全。因此又不可没有。最佳的设置方案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越小越好。以不炸功率管、输出不短路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