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5的问题

楼主:
我打算用压电片作为tp4055的电压输入,然后给电池充电可以吗???tp4055数据手册中说的“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是什么意思??????/跪求啊

网友A:
这是一个专用的充电芯片,可以设定恒定电压和恒定电流充电。
一般是先恒流充,到一定电压后,在恒压小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专用的充电芯片,可以设定恒定电压和恒定电流充电。
一般是先恒流充,到一定电压后,在恒压小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