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分享一个开关电源 希望大家也能够推荐相关的实用电路和技巧。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Boost电路加倍压整流。

网友A:
这个是LCD的背光电路吧

网友:
多路输出,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CD的背光电路吧

是的

网友B:
怎么没有找到这颗IC的datashe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找到这颗IC的datasheet呢?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IC1896

网友:
这个是一般的平板之类的屏幕的背光电路,给屏供电的VGH/VGL。这两个电压都是输入电流要求不大的,可以用这种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