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第12章字库W25Q16

楼主:
第十二章  宝马1768——字库(W25Q16
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 IDE版本4.60.0.0
主机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平台:旺宝NXP LPC1768开发板

12.1 W25Q16简述
12.2 硬件描述
12.3 程序说明
12.4 实验现象
前沿:做字库前的分析
当拿到项目要求后,如果其中一段,看到显示屏有汉字显示的要求时,就不得不考虑汉字的问题了。
如果使用字库,根据使用字数多少,可有如下划分:
A、用量很多。基本要用到全部汉字。此时要考虑自己手中存储资源,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放这些字模(即,内部,外部FALSH存储)。
1、如果空间充足,可以做字库到FLASH中(有例程SD卡做字库,字库大小,根据取模大小不同,有几百K到几十M不等),把SD卡的字库文件读出来,存储到FALSHW26Q16)中。
2、空间少,可以外买字库芯片(当然啦,产品成本要增加)。
B、用量很少,可以自己取模(比如,二三十个汉字,用字库太浪费FLASH了),那么下面写的流程,即为单个取模流程。
此处我们讨论的就是字库量很大,需要借助一个外部FLASH(W25Q16)来实现字库显示。
1W25Q16简述

2、硬件描述:
MCU链接的IO管脚电路(如下图)
3程序说明:
   软件流程:
A、系统时钟初始化
B、LCD3.2寸)初始化
C、SPI初始化
D、W25Q16ID
E、SD卡初始化
F、FAT文件系统初始化
G、做字库更新
H、用做的字库显示汉字
I、循环调用汉字显示
关于u8 Update_Font(void)中,字库更新函数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向FLASH中写入512字节的数据,因为首地址的不同,所以会出现半扇区操作的情况,就需要写读出以前的数据,然后加入要写的数据,形成一个完整扇区,再扇区擦出写入即可。
4、实验现象:
   此程序为汉字字库烧写程序,sd卡放入字库,需要将字库即工程文件夹中的SYSTEM文件夹复制到SD卡中,然后将SD卡插到宝马开发板上,将程序下载运行即可烧写可能要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更新完成之后就有显示汉字

网友A:
很好的系列教材,感谢分享,最好把代码共享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系列教材,感谢分享,最好把代码共享就好了。。。。。。。。。。。。。。。。。。。。。。。。。。

网友:
正点原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