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的输出是多少?另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一个0-0.5V的电压放大10倍的同时,又让输出实现翻转,即输出是5-0V?

网友:
你这个就行啊。用正负电源

网友:
楼主的电路,电压放大倍数是-(R8/R12),即反相9倍。输入是0~0.5V,那么输出是0~(-4.5V)。
要输入0~0.5V对应输出5~0V,除将R8改成10k欧外,还需要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一个稳定的0.45454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