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输电原理图

楼主:
给大家共享个无线输电的原理图,回家了,家里没家伙无法测试,共享给大家测试一下,看是否可行,原理图和图片如下:

网友A:
应该可行,无线充电原理比较简单,关键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无线充电原理比较简单,关键是效率恩恩,在家没家伙搭电路.........

网友:
属于无线充电类型中的电磁感应,传输距离较近。

网友:
做过 效果不太好!还是用那种专业的模块吧!

网友:
无线传输电力,在没有解决电磁波的球面扩散的问题时,距离是传输的最大障碍。它的效率是很低的。

很早就有关于微波聚集输电的办法,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距离越远、效率越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网友:
现在的无线充电方式,主要有电磁感应,无线电波和电磁共振方式,电磁共振好像可以做到功率大距离稍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