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波形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书上说,方波通过上面的电路,输出的波形如下:

请高手给详解一下波形产生的过程

网友A:
没有输入波形,谈什么输出波形如何产生?
猜测输入是持续时间为t1~t3(实际要比t3早一些结束)的矩形脉冲。
如果是的话,那么t1~t3的输出是由于输入脉冲使三极管V2饱和导通产生的,t3~t4较低的“平台”是变压器电感储能产生的(此时三极管已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入波形,谈什么输出波形如何产生?
猜测输入是持续时间为t1~t3(实际要比t3早一些结束)的矩形脉冲。
如果是的话,那么t1~t3的输出是由于输入脉冲使三极管V2饱和导通产生的,t3~t4较低的“平台”是变压器电感储能产生的(此时三极管已关断)。

实在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您猜测的太对了,输入波形是这个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