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开关?

楼主:
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开关?

网友A:
SW1接通时,C1、C2分别充电,C2处电压上升的速度远高于C1处。当C2处电压足够高,Q2导通。Q2导通后,Q1随之导通,负载得到电源。
如果此时SW1仍保持接通,则C1继续充电。当C1上的电压足够高时Q3导通。Q3导通后会强制Q2截止,Q1也随之截止,电源关闭。
明白了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这个电路不难分析。以上仅仅分析了一种工作状态,事实上SW1的接通方式及接通时间对输出都有影响,楼主可以自己试试分析所有工作状态。

网友:
这个电路我前段时间车充上就应用过

网友:
导通和截止弄清楚就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得还是可以的。比较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1接通时,C1、C2分别充电,C2处电压上升的速度远高于C1处。当C2处电压足够高,Q2导通。Q2导通后,Q1随之导通,负载得到电源。
如果此时SW1仍保持接通,则C1继续充电。当C1上的电压足够高时Q3导通。Q3导通后会强制Q2截止,Q1也随之截止,电源关闭。
明白了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这个电路不难分析。以上仅仅分析了一种工作状态,事实上SW1的接通方式及接通时间对输出都有影响,楼主可以自己试试分析所有工作状态。
请问一下这个R40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R40是什么作用?

输入撤除后,通过该电阻和负载释放电容上的储电,否则下次上电的状态将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