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的选型问题

楼主:
要求输入的平均电流1A的共模电感该怎么选型呢

网友:
根据工作电流、需要的电感量、工作频率以及需要的封装形式去选。只知道电流参数是不行的,而且平均电流不作数,必须要知道最大电流。

网友:
共模电感主要要漏磁少,抗EMI能力强,额定电流相比传统功率电感高出30%。确实如楼所讲要根据电路和其他参数一起选,,
这里有个资料提供参考

网友:
先看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