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PCB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画PCB时,想让下图中间部分可以放置器件,环形部分不放器件,即把器件放在环形区域要变绿色,显示规则检查错误。我就将整个环形做成了一个PCB封装,但是这样器件放在中间部位也变绿色显示错误了。怎么才能只让环形区域部分显示绿色错误,而中间掏空部位可以放置器件呢?(因为要交给别人画PCB,以防他将环形区域布置了元件)。也是做个封装代替一下么?

PCBj截图

PCBj截图

放置在中间也变绿色了,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做?

放置在中间也变绿色了,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做?

放置在环形区域变绿色

放置在环形区域变绿色

网友:
在你的环形区域,放置一些keepout层物品,如rect等,把这个区域铺满就行了。当然要在你画完板的时候把这些对象删掉。
你线都画出来了,在摆放元器件的时候注意一下行了,没必要整这么麻烦。

网友:
变绿的意思告警了

中间环形线搞成禁止布线层就可以,没必要做成封装,做了封装再往上面放器件会告警变绿的。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你就给内框尺寸,让他摆不久OK了?

网友:
在keeoout层划上该区域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