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5.4编程序遇到报底层函数没有定义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我在CCS5.4上编写程序,使用的芯片是TMS320C6747,我调用底层的函数,就报这种错误,头文件已经引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库文件没有指定路径吧?

网友:
有一些接口的调用,不是仅仅包含头文件就完了,有一些非IDE自带的库,除了包含头文件,还要指定相关的库文件的链接路径

网友:
我把库文件通过代码加入配置文件后,又出现这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急急!急急!急急!求大侠出来指点

网友:
问题出在linker部分。请在linker的file search path中加入*.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