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2天的PCB

楼主:
画了2天的板子,终于完工了,累屁掉

网友:
主题完工,搞的不错

网友A:
楼主搞过四层板没有啊 电源层和接地层在内层比在外面走电源线和敷铜有什么优点吗 除了稳定

网友:
这个就是四层板

其实优点我感触不是很深,都是教科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四层板

其实优点我感触不是很深,都是教科书上的

是不是比2层板难画啊 我只画过两层的

网友B:
恰恰相反 层数越多越好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 层数越多越好画

多谢啦 涨姿势啦

网友:
交流几点个人看法,板子可以考虑做单面板,走线走钝角或者弧度不要走<90度的角度,因为有mcu,可以bottom覆铜,最底下面的两个机械孔有点靠近器件了。如果第一次画的话就可以了,不然布局就感觉不合理了

网友:
建议提的很好。

板子要求不高,就这样了,哈哈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网友:
这个密度还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过四层板没有啊 电源层和接地层在内层比在外面走电源线和敷铜有什么优点吗 除了稳定

个人理解,说错的地方还望指正:1、方便走线,电源层在内层,IC在顶层和底层,从内层向顶层和底层供电,方便布线。很明显,电源的走线放在外层,需要避让IC和信号线。
2、参考地,GND层一般放在第二层,对阻抗比较敏感的线路一般放顶层。这样计算阻抗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完整的一个GND作参考。
3、正常四层板的顶层和底层也会有GND的敷铜,电源的走线一般从DCDC末端的滤波电容出来之后就直接通过Via过度到VCC层(第三层)。当到IC需要供电的pin时,再通过Via打到顶层或者底层。
我的浏览器不知道怎么不能上传图片,等会解决了我上两张图给你看看

网友:
楼主整体画的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个板子密度不算高,有些器件还是可以再合理的排布一下!对于走线的话,我们这不是高速板,线路等长就不需要考虑了,但是走线拐角最好习惯走135度。

网友:
难道是手持机?????????????????????????????????????????

网友:
为啥看到了直角?我画了2天原理图,布局用了2天,今天手动布线,估摸着还得再弄2到3天。

网友D:
我也来上一张这两天在做的电源板的图,只是布局,不要看走线。因为做2层板,布局的时候要考虑走线能不能走出去。大家拍砖

附一张上一个版本的

附一张上一个版本的

网友:
什么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说错的地方还望指正:1、方便走线,电源层在内层,IC在顶层和底层,从内层向顶层和底层供电,方便布线。很明显,电源的走线放在外层,需要避让IC和信号线。
2、参考地,GND层一般放在第二层,对阻抗比较敏感的线路一般放顶层。这样计算阻抗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完整的一个GND作参考。
3、正常四层板的顶层和底层也会有GND的敷铜,电源的走线一般从DCDC末端的滤波电容出来之后就直接通过Via过度到VCC层(第三层)。当到IC需要供电的pin时,再通过Via打到顶层或者底层。
我的浏览器不知道怎么不能上传图片,等会解决了我上两张图给你看看

一般什么情况要画4层呢,我现在画的都是两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上一张这两天在做的电源板的图,只是布局,不要看走线。因为做2层板,布局的时候要考虑走线能不能走出去。大家拍砖

那些圆形的玩意是电容吧,怎么一半圆的边薄,另一半圆的边厚呢?求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上一张这两天在做的电源板的图,只是布局,不要看走线。因为做2层板,布局的时候要考虑走线能不能走出去。大家拍砖

左下角的布局感觉稀疏,双面都是,这里是准备走大大电流线么?
如果和上个版本比较,数模地线的分界好像考虑不足。上个版本也是楼主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左下角的布局感觉稀疏,双面都是,这里是准备走大大电流线么?
如果和上个版本比较,数模地线的分界好像考虑不足。上个版本也是楼主设计?

相比上一版是增加了个3相整流,和2个大电解电容。没有模数区分。只有高低压区分。中间有一个隔离带的,自我感觉还行啊,哈哈。改天走完先再发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些圆形的玩意是电容吧,怎么一半圆的边薄,另一半圆的边厚呢?求指教。

厚的一边表示电容负极

网友:
我整了一个星期 累死我了

网友:
有原理图吗,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