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板子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裸奔程序,及如何脱离DS-5的DEBUG或固化程序的问题,,
顺序大概是这样:
1、打开bsp-editor,生成preloader BSP,设置用QSPI.
2、编译baremetal工程,默认输出.axf文件,可以使用fromelf将axf转换为bin文件,再用mkpimage将之生成img文件
4、quartus_HPS -C 1 -pv -a 0x0 preloader-mkpimage.bin 写入QSPI
5、quartus-HPS -C 1 -pv -a 0x60000 img文件 写入QSPI
过程应该是这样.,
但DE1-SOC板子上没有QSPI.相关BSEL设置开关也没焊.
那应该往哪写呢?

网友A:
板子上怎么会没有QSPI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怎么会没有QSPI呢

确实没有呢,U13这个器件没焊上去,友晶也说是方便用户配置,没有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怎么会没有QSPI呢

引用:

DE1_SOC开发板的QSPI(U13器件)没有上件哦, 对应配置拨码开关bootsel也没有上件。 这些都只是给客户做了一个预留。

你可以参考我们另外一款开发板SoCKit开发板C版本采用的QSPI器件,这个器件:

1GBIT, MULTI-IO SERIAL NOR FLASH, 3V, (8X6)MM V-PDFN-8
Micron
N25Q00AA13GSF40F

至于设置请参考Altera提供的Cyclone V手册cyclone5_handbook.pdf的第366 (661 / 3621)页的详细介绍说明。

另外还可以参考SOCKIT的BOOTSEL 和CLKSEL设置(参考SOCKIT开发板手册SoCKit_User_manual.pdf的第15页说明和SOCKIT的电路图SoCKit_RevC.pdf,这两个文档可以到友晶官网网站下载(对应CD_ROM):sockit CD_ROM下载

如果你要对SW16上件, 那么同时也要对电阻R106 R107 R108 上件。(其实你也可以用电阻代替修改,不过这就是固定了boot方式)。

网友A:
又涨知识了,自己买来焊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涨知识了,自己买来焊上吧

原配的是N25Q00AA13GSF40F
这个表示,,,,买不着...= =;;
我刚发邮件问问友晶有木有可替代的,,

网友:
好高端 还没关注这个呢

网友:
哈哈,debug其实挺好用,我还是整理个文档发出来吧,省得大家在这个上面浪费一些无谓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