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的Open1081调试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记录的

楼主:
前几天收到论坛发来的Open1081套件试用,今天想着编译例程看看效果的。可惜啊,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409_MXCHIP/ 下面的demo压缩包似乎损坏了,下了好几遍都不能解压。

找了好一会都没看到有帖子记录这个问题,不知各位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
后来索性去了微雪官网下的资料  waveshare.net/shop/Open1081-A-Package-A.htm
下载了1.19的例程,发现编译居然通不过。

真是神奇。呵呵。
后来找啊找,终于给找着原因了(参见:
zhidao.baidu.com/link?url=JS_m98lRcpP9Y_L40bu3Y_m5gFYybWpCuWNnrTXpJywxpj8DtnUAhxb-kldwfzH1wBQC5xikEvzkA0ikkPhCV_  )。
问题:
error:user command terminated,exit-code=1错误error:user command terminated,exit-code=1
解决方法:
在OPTIONS FOR TARGET ->User->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 选项中,有个RUN#1,功能是编译完成后执行该指令操作,应该是该指令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该错误是RUN#1设置的执行的程序位置不对;比如你的keil是装在c盘的,你要使用fromelf将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再转成bin文件,那么你的执行程序的位置应该是“F:\Keil\ARM\ARMCC\BIN\fromelf.exe”;否则会提示该错误

我的MDK可没装那 RUN #1前的钩是不能选的,或者选一个正确的路径(需要生成bin文件)。

我就是定位到安装目录了

然后 rebuild

编译算是通过了。接着就是跟大家一样的下载了。
到这里,我的问题就来了,不知由没有一个综合的帖子,记录了各位在Open1081调试中遇到的问题?这样我也好少走弯路。

网友A:
以前有的,你在论坛搜搜。

上面的fromelf可以换成相对路径,这样会方便很多的。

已知bug之一是1.19版摄像头的程序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的,你在论坛搜搜。

上面的fromelf可以换成相对路径,这样会方便很多的。

已知bug之一是1.19版摄像头的程序有bug。

摄像头有bug啊,哈哈,是准备用下摄像头的。谢谢!

网友B:
这个wifi的协议栈看的到嘛?开源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的协议栈看的到嘛?开源的嘛?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有个.lib文件包含就行。算是部分开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