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类功放半桥输出的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正在做一题低频功率放大器的题目,题目要求负载一段接地,所以无奈,输出级选择了半桥模式,然后完成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最后出来的功率波形存在一个直流偏置,而且功率基本上都是直流功率,接入隔直电容后,输出功率基本没有。求助,如何用半桥正确的推MOS。附上我的两张图

网友:
半桥用单电源,当然负载要串联电容。
图中有错误,Vs脚必须与两支MOS管联接处相联接。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查一下IR2103的datasheet,看一下Typical Connection,对比一下自己的电路就能看到差异了

网友:
OK,查了IR官方的资料,差不多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负载要接地的话,驱动必须要正负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