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级别的信号放大

楼主:
如果要放大mv级别的微弱信号,用哪一款运放比较好,想放大1000倍左右到V级别,谢谢!

网友:
还必须知道信号的频率。

网友:
放大1000倍容易,要带宽够大比较难。
另一个问题是:你的信号是否包括零频?即你的信号是否有频率非常非常低的成份?

网友:
放大mV级用ICL7650,最好用两级(40*25),因为这个片子很容易买到。

网友:
要滤波吗?标准正弦信号?如果是测量的话直接搞个高精度的AD啦。。。

网友:
用仪表运放搭建,很成熟,微幅的都可以放大

网友:
mv级别的信号不算微弱信号了,也就是说,很容易找到对应的放大器的。------- 除非频率不是特别高 ---  带宽不是特别宽

网友:
比较常用的INA168 SOP-8封装
可以百度以下规格书,里面有介绍Sensor电阻的选型。如果你是AD采样的话,也有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