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请问开关电源电路中的滤波纹电路怎样设计较好

网友:
开关电源中输出一般用固态电容,寿命长,共模电感或形滤波……

网友:
谢谢,请问一下这个滤波电路的参数怎样选择较好,这个电阻很容易烧黑

网友:
开关电源滤波主要是解决纹波问题,比如大滤波电容容量,用LC滤波,输出端加共模电感等

网友:
多谢指教,方便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存在什么问题吗?R14=100R很容易被烧黑,不知道怎样好

网友:
C8改小一些。

波纹的大小,不仅与滤波电路有关,也与初级电路有关

网友:
硬开关要先减小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