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导通问题

楼主:
原理图如下。一直有一个疑问,NMOS作为开关使用,导通时,G极电压不应该是和D极一样才能保证MOS全部导通吗,图里的M极600V供电,显然不是按照我说的方式导通。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G极电压不应该是和D极一样才能保证MOS全部导通吗?
这个出处在哪?mos的导通条件是gs电压达到开启电压

网友:
这个图出自IR2103芯片手册官方电路图

网友:
mos管驱动可不是G极和D极电压一样才能导通的。
这个IR2103的HO、LO 分别是上、下管控制逻辑输出端,输出的是PWM波形,用来驱动MOS管的。IR2103是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
MOS管导通与否,是看它的G-S极电压的。由于它的结构特点,有时也可以将S - D 互换(仅指没有衬底的管子、或衬底独立),因此,“ 和D极一样才能保证MOS全部导通 ” 是不正确的,和D极电压一样高而导通,那是指在特殊情况下。

网友:
对啊,楼主问题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