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函数使用,出错经验。STM32调试经验

楼主:
代码是STM32里面的。
比如如下代码:
使用springf函数,这个函数是把最后两个参数先格式化成字符 , 然后再和第二个字符串合并在一起,如果他们合并的长度大于30怎么办?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会 进入硬件中断错误里面,估计是边界溢出。 void HardFault_Stack_Dump(unsigned int *hardfault_stack)

char ERROR_STRING[30]
sprintf(ERROR_STRING, "\n\r+ok%s%s\r\n\r\n", pOperation, pParameter);

网友:
可以多次调用sprintf嘛

网友:
是栈空间不够吗?

网友:
目前使用正常,
char aShowTime[16];
sprintf((char*)showtime,"%02d:%02d:%02d",stimestructureget.Hours, stimestructureget.Minutes, stimestructureget.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