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与伏安 : 巨大的混淆

楼主:
许多人都对UPS按负载选型中所用的瓦特与伏安量度之间
的差异感到困惑。许多UPS和负载设备制造商对这两个量度也未加区分,也加重了这种混淆。

计算设备所吸收的功率以瓦特或伏安(VA)表示。以瓦特为单位的功率是设备所吸收的有功功
率。伏安被称为“视在功率”,是施加在设备上的电压与设备所吸收电流之积。
瓦特和伏安额定值均有其各自的用法和目的。瓦特额定值确定的是向公共电力公司所购买的实际
功率,以及由设备产生的热负载。伏安额定值用于导线和断路器的选型。
对于某些类型的电气负载,如白炽灯泡,伏安和瓦特额定值是相同的。然而,对于计算机设备,
瓦特和伏安额定值可能有很大差异,伏安额定值总是大于或等于瓦特额定值。瓦特与伏安额定值
之比称为“功率因数”,以数字(如 0.7)或百分比(如 70%)形式表达。

所有包含计算机的信息技术设备均采用电子开关电源。计算机开关电源有 2 种基本类型,分别称
为 1)功率因数校正电源和 2)电容器输入电源。通过设备检查并不能知晓所采用的电源为何种
类型,而且此信息通常并不在设备规范中提供。功率因数校正(PFC)式电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引入,具有瓦特和伏安额定值相等的特性(功率因数为 0.99 至 1.0)。电容器输入式电源的
特性是瓦特额定值在伏安额定值的 0.55 至 0.75 倍之间(功率因数为 0.55 至 0.75)。
所有大型计算设备,如 1996 年之后生产的路由器、交换机、驱动器阵列以及服务器等,均采用
功率因数校正电源,因此这类设备的功率因数为 1。
个人计算机、小型集线器以及个人计算机附件通常采用电容器输入式电源,因此这类设备的功率
因数小于 1,通常在 0.65 范围内。在 1996 年之前生产的较大型设备通常也采用这类电源,功率
因数也小于 1。

UPS有最高瓦特额定值和最高伏安额定值。UPS的瓦特和伏安额定值均不能被超出。
对于小型UPS系统,业界的事实标准是瓦特额定值约为伏安额定值的 60%,这是普通个人计算
机负载的典型功率因数值。在某些情况下,UPS制造商仅会公布UPS的伏安额定值。对于仅有伏
安额定值、针对计算机负载设计的小型UPS,假设UPS的瓦特额定值为所公布伏安额定值的
60%较为合适。
对于较大型的UPS系统,则更多关注于UPS的瓦特额定值,且UPS的瓦特和伏安额定值要相等,
因为典型负载的瓦特和伏安额定值是相等的。

例 1:考虑一典型 1000VA UPS的情形。用户需要用该UPS对一 900W加热器供电。该加热器的
瓦特额定值为 900W,伏安额定值为 900VA,功率因数为 1。尽管负载的伏安额定值为 900VA
,处于UPS的伏安额定值以内,该UPS却可能不能对此负载供电。这是因为负载的 900W额定值
超出了UPS的瓦特额定值,后者最可能是 1000VA的 60%,即 600W左右。

例 2:考虑一 1000VA UPS的情形。用户需要用该UPS对一 900VA文件服务器供电。该文件服
务 器采用功率因数校正电源,因此瓦特额定值为 900W,伏安额定值为 900VA。尽管负载的伏
安额定值为 900VA,处于UPS的伏安额定值以内,该UPS却不能对此负载供电。这是因为负载
的 900W额定值超出了UPS的瓦特额定值,即 1000VA的 60%,600W左右。

网友:
瓦特与伏安额定值之比称为“功率因数”,以数字(如 0.7)或百分比(如 70%)形式表达。
============================
刚好说反了。

网友:
变压器不以 瓦 而以 伏安 为规格,我想大概是因其本身只传电而不耗电,吃电量只有极限而没有定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瓦特与伏安额定值之比称为“功率因数”,以数字(如 0.7)或百分比(如 70%)形式表达。
============================
刚好说反了。

功率因素 =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没有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素 =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没有反吧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这个是对的。默认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是同一段时间内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

瓦特与伏安额定值之比称为“功率因数”,这句是错误的。

网友:
即使是同一台用电设备,在不同工作状态下,其功率因数也可能不同。
例如三相异步电机,拖动较重机械负载时和轻机械负载时功率因数即不同,轻载时功率因数较小。
三相同步电机,则与励磁电流有关,励磁电流变化,同步电机可能从感性负载变为纯阻性负载,进而变成容性负载。利用同步电机的这一特性,可以用来作为功率因数补偿设备,即当做一个电容使用,将电网的某一部分功率因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