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电路接出MOS管后部分

楼主:
电磁继电器电路接出MOS管后部分,为何右侧要接两个24V电源,而且反接二极管。C:\Users\liangyu\Desktop\模块.JPG

网友A:
电磁阀等含有线圈的设备,开关的时候线圈会产生反向感生电压,电磁阀电源被断开时,线圈自感产生的反向电压正好与并联的快恢复二极管D13方向相同,因此被该二极管短路,从而防止了该反向的感应电压对控制电路的影响。在某些高速场合,加这个二极管,会导致电磁阀释放速度慢的情况。

网友B:
fr307属于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压降0.8-1.1V也有防反接作用。
这里的作用如楼上所言,单纯从防止了该反向的感应电压对控制电路的影响来说,用肖特基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等含有线圈的设备,开关的时候线圈会产生反向感生电压,电磁阀电源被断开时,线圈自感产生的反向电压正好与并联的快恢复二极管D13方向相同,因此被该二极管短路,从而防止了该反向的感应电压对控制电路的影响。在某些高速场合,加这个二极管,会导致电磁阀释放速度慢的情况。
多谢指点,以后可能还有问题要请教,麻烦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307属于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压降0.8-1.1V也有防反接作用。
这里的作用如楼上所言,单纯从防止了该反向的感应电压对控制电路的影响来说,用肖特基更好一些。

多谢回答,以后可能还有问题要请教您,麻烦了!感谢!

网友:
续流二极管,跟继电器边上那个作用i一样。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楼主的MOS管驱动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