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路 光耦

楼主:
RS485通信电路一定要加光耦隔离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情况下要加?

网友:
当然不是一定要加。两种情况下则必须加:1、现场电磁干扰较重;2、节点对大地构成回路且不同节点间的参考地电位相差较大时。
注意,一旦加隔离,电源也必须独立。所以,隔离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需要才加。

网友:
正如楼上所言,我再补充两点,第一,如果你的系统存在强弱电情况,也就是你的系统电压有可能会达到对地电压40V以上,这种情况下485需要用光耦做隔离,这是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有些电子设备有耐压的强制要求,比如防护等级要做到二级4千伏;第二,有些产品设计中,通讯电源及通讯信号要与主系统电源及信号隔离,即485通讯信通道用光耦隔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攻击的……

网友:
可以不加的。建议看看凌特的资料,里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