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的TPM无法使用

楼主:
无论怎么配置TPM,都输出不了波形,而且计数器也不运行,不知怎么配置,下面是我的代码:
void TPM_init()
{
        SIM_SCGC6 |= (SIM_SCGC6_TPM0_MASK | SIM_SCGC6_TPM2_MASK);

  //PORTB_PCR18 |= PORT_PCR_MUX(3);
  //PORTB_PCR19 |= PORT_PCR_MUX(3);
        PORTD_PCR1  |= PORT_PCR_ISF_MASK | PORT_PCR_MUX(4) | PORT_PCR_DSE_MASK;

        NVIC_EnableIRQ(TPM0_IRQn);

        /*TPM0_SC |= TPM_SC_PS(1);
        TPM0_SC |= TPM_SC_CMOD(1);
        TPM0_SC |= TPM_SC_TOF_MASK;*/

        TPM0_CNT = 0;
        TPM0_MOD = 400;
        TPM0_SC |= TPM_SC_PS(1);
        TPM0_SC |= TPM_SC_TOIE_MASK | TPM_SC_CMOD(1);
        TPM0_C1SC |= TPM_CnSC_CHIE_MASK;
        TPM0_C1SC |= TPM_CnSC_MSA_MASK| TPM_CnSC_ELSA_MASK;
        TPM0_C1V = 100;

        TPM0_SC |= TPM_SC_TOF_MASK;
        //TPM0_C1SC |= 1;
}

网友A:
你先用KDS(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的PE试试,可以帮你快速设置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KDS(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的PE试试,可以帮你快速设置寄存器。

我只知道有CW,想不到还有KDS,不过那两个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