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库编程与直接寄存器访问编程的区别

楼主:
我发现ti的2802x在controlsuite里边提供了两种外设编程方式,第一种是基于外设驱动库函数,第二种是直接的通过结构体和位域访问寄存器。
外设驱动库:
// Setup TBCLK
    PWM_setCounterMode(myPwm1, PWM_CounterMode_UpDown);     // Count up and down
    PWM_disableCounterLoad(myPwm1);                         // Disable phase loading
    PWM_setHighSpeedClkDiv(myPwm1, PWM_HspClkDiv_by_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PWM_setClkDiv(myPwm1, PWM_ClkDiv_by_1);

    PWM_setShadowMode_CmpA(myPwm1, PWM_ShadowMode_Shadow);  // Load registers every ZERO
    PWM_setLoadMode_CmpA(myPwm1, PWM_LoadMode_Zero);
直接寄存器访问:
        EPwm1Regs.TBPRD = 60000;                                 // PWM1 Fry = 1000HZ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30000;                                  // initial duty = 50%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我最早是采用第一种编程方式,非常方便。近期发现c2000的其他芯片都没有提供外设驱动库,考虑到以后很可能在系统升级的时候用到c2000的其他芯片,所以改用第二种方式以尽快适应。
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看寄存器的方便程度,有些MCU官方的文件适合寄存器操作,比如像NXP的MCU,有些不适合,用库方便点,

网友:
TI最早提供的是使用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方法。后来才使用库函数的方法。

两种各有特点吧。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

我一直使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办法 ----- 不管是TI的,还是别的公司的MCU。因为我要掌握一款MCU,首先是看它的数据手册,这样就对寄存器比较熟悉了,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如果使用库的办法 ,还要慢慢看看库的编写特点,以及每个函数对应修改了啊些寄存器……, 这样下来,工作量反而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