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ti 中模拟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tina-ti 中模拟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50ohm还是1Mohm?

网友:
示波器输入阻抗都在M以上的,

网友:
万用表我知道最小是10M;
示波器怎么也要1M吧;

网友:
实际示波器可以50ohm或1Mohm选择,请问TINA模拟示波器的阻抗是哪个?

网友:
射频的50 OHM  非射频1M OHM,50OHM的输入是射频电缆的终端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