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波产生电路

楼主:
看到一个使用TLC27L2AIDR构成的方波产生电路,看不懂原理,麻烦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激多谐振荡器。上电瞬态,C2无电,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而运放同相输入端为1/2Vcc,所以运放输出高电位。又因正反馈通路的存在,运放输出迅速正饱和。而随着电容通过负反馈回路的充电,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逐渐上升直至超过同相输入电位,于是运放输出反转。同样因正反馈通路的存在,这个过程非常迅速。运放输出反转后,电容又开始通过负反馈回路放电,直至电压低于同相输入端,如此周而复始。

网友:
参考《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462页。
或者《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437页。

网友:
两位大牛同时现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激多谐振荡器。上电瞬态,C2无电,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而运放同相输入端为1/2Vcc,所以运放输出高电位。又因正反馈通路的存在,运放输出迅速正饱和。而随着电容通过负反馈回路的充电,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逐渐上升直至超过同相输入电位,于是运放输出反转。同样因正反馈通路的存在,这个过程非常迅速。运放输出反转后,电容又开始通过负反馈回路放电,直至电压低于同相输入端,如此周而复始。

谢谢 明白一些了

网友:
书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