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26学习短笔记

楼主:
               之前论坛搞活动,就跟着申请了片ADuc7026,不得不说ADI的芯片真心贵,也反映出论坛搞活动那是相当有诚意的

对于ADuc7026的学习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只是简单了解了下它的基本外设,没往深里研究,这里把我写的帖子汇总下,希望对
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首先是晒芯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123-1-1.html

然后是最小系统板制作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226-1-1.html

接着是最小系统板焊芯片后的成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970-1-1.html

下面进入主题 工程的建立及硬件调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017-1-1.html

学习芯片的使用I/O操作肯定少不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088-1-1.html

紧接着是 DAC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143-1-1.html

然后ADC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243-1-1.html

到这的时候已经受不了JTAG了,改用串口下载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245-1-1.html

这里是硬件问题解决后串口也顺利的调出来了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293-1-1.html

最后一个是定时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355-1-1.html

              ADuc7026有80个引脚,排布的比较密,焊接的时候稍有压力。不过注意下还有挺容易的。7026的话整体给人一种小巧玲珑

的感觉, 它里面的硬件资源不算多,但该有都有了,寄存器也不是很多,直接面对寄存器编程没有太大的压力。有兴趣的话可以搞

一片玩玩,绝对值得入手

网友A:
都是精品贴啊,这么短时间就把个MCU给摸熟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没玩上的穷苦兄弟们也能解解眼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精品贴啊,这么短时间就把个MCU给摸熟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没玩上的穷苦兄弟们也能解解眼馋了

谢谢,不敢说摸熟,只是简单会用了

网友:
你好,想请教您关于ADCU7026的硬件I2C读写程序的问题,我用7026读加速度计LIS35DE一直不对,卡死在while((I2C1FSTA & 0x30)!=0x00){},这一步,不知道这个硬件I2C到底怎么用,下面是我的写和读的函数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Sads, unsigned char Dads, int d){
  I2C1MTX=Dads;
        I2C1ADR=Sads;
while((I2C1FSTA & 0x30)!=0x00){}
        I2C1MTX=d;
while((I2C1FSTA & 0x30)!=0x00){}
I2C1CCNT=0x80;
}

void I2C_read(unsigned char Sads,unsigned char Dads)
{
I2C1MTX=Dads;
I2C1ADR=Sads;
while ((I2C1FSTA&0xC0)!=0x00){}
delay(4000);
I2C1CNT=count;
I2C1ADR=Sads+1;
        if((I2C0MSTA & 0x8) == 0x8)
        {
                dat= I2C1MRX;
                putchar(0xff);
        }
}

希望能帮忙看一下,十分感谢[em:2:]

网友:
光自控路灯怎么做啊,求大圣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