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初学,ccs体验和一些小问题

楼主:
前面花了两天时间下载安装系统,还有各种软件。
然后各种找资料,装CCS开始练兵。
装ccs走了些弯路顺便说一说
1.官网直接下载的是CCS在线安装包,但是家里铁通宽带有时候会自动跳IP(不知道是有短暂掉线还是别的原因),所以下载下载安装一直失败。加上安装界面没有进度条,长时间没动也不知道是在下载还是卡住了,然后干脆就关了。
之后是找到WiKi上下了个离线安装包来装,问题解决。

2.安装貌似只能C盘安装??不知道有没在其他盘正常安装的。
3.第一次打开要等他更新完成,否则Resource  Explorer用不了:Packages选框是灰的

学习感受
TI的学习资料和视屏蛮多的,但是用户手册没找到中文的英语不好看起来比较艰难。
用库开发相对简单很多,而且有API Programmer‘s Guide参考。
Resource  Explorer里用emptyProjet就建好新工程可以直接编程了,不需要像keil下一个个添加文件,就是编译下载太慢了点。
5969用铁电作程序存储器和ram下载次数对单片机的影响应该不大
就是新建的工程开头就是责任声明占了整页

API Programmer‘s Guide上边TI标志比较大,浏览窗又不能滚动,笔记本屏幕小看得不舒服

鼠标放在函数上就会显示源程序浮动窗口,但是没有 "GoTo Defition",想继续跟踪参数不太方便

ctrl+space自动完成函数和输入法切换热键冲突,想修改但是没找到

完了拿跑马灯练练手,库弄清楚了弄其他的也不会太难

上程序
#include "driverlib.h"
//******************************************************************************
//!
//!   Empty Project that includes driverlib
//!
//******************************************************************************
#define delay_ms(ms) __delay_cycles(ms*1000);
void main(void)
{
        int led1tim=0,led2tim=0,s1tim=0,s2tim=0;
        char led1en=0,led2en=0;
        WDT_A_hold(WDT_A_BASE);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LED2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GPIO_PIN1);//S2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1);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GPIO_PIN6);//LED1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4,GPIO_PIN5);//S1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5);

        PMM_unlockLPM5();
        while(1)
        {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4,GPIO_PIN5))
                {
                        if(s1tim<5)
                                s1tim++;
                        else
                        {        if(s1tim==5){s1tim++;led1en=!led1en;}}
                }
                else
                        s1tim=0;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1,GPIO_PIN1))
                {
                        if(s2tim<5)
                                s2tim++;
                        else
                        {        if(s2tim==5){s2tim++;led2en=!led2en;}}
                }
                else
                        s2tim=0;

                if(led1en)
                {
                        led1tim++;
                        if(led1tim>200)
                        {led1tim=0;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
                if(led2en)
                {
                        led2tim++;
                        if(led2tim>500)
                        {led2tim=0;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delay_ms(1);
        }
}

工程文件:

网友:
看一下,你的那个库怎么搞,初学,感谢lz分享

网友:
nice,期待更多精彩分享

So TM what......?

网友:
ccs现在都6.01了,俺装的还是5.1